联想Y470电流正常无显示

楼主(2014-08-24):
客户拿来一台二修机,联想Y470独显驱动打不上,禁用集显后独显正常使用。测试一段时间屏幕突然就没有图像了,从启机有时正常有时有背光无图像,加焊显卡故障依旧,放了一夜后测试背光都没了(不知道碰哪了)。求高手指点。。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4-8-30 16:13):
测得KBC导致短路 修好短路 按压桥附近屏幕有显示 加焊桥好

网友:
只能重做显卡了试试了,可能加焊显卡的时候碰短路了

网友:
个人感觉憨下显卡能好

网友:
直接换个显卡试试了

网友:
看看显卡供电,这机子好像有这个通病

网友:
换内存试一下  不行就重做显卡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。

网友:
建议重植,不行更换

网友:
是不是 显卡芯片  不好了 要换一颗

网友:
外接正常吗?试一试,如果外接正常那就是平的问题特别是屏线!

网友(2016-12-10):
重做显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