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坑爹华硕主板终于被我坑好了

楼主(2014-08-24):
本人第一次发帖 希望各师兄弟给点力加分 废话不都说了 客服拿一块华硕P5QL se主板插上电源 点开关可以开不显示   看一下诊断卡不跑马 复位灯常亮 测量CPU供电没电压

再测量总线供电 ,也没电压

在测内存供电,也没有供电  查pwm芯片型号APW7120

芯片VCC  BOOT 正常 第七脚开启不正常直接更换芯片

此板APW7120芯片坏了     兄弟们要给力加分   先在此谢过

网友:
有些的开启电压由其他地方控制,简单换芯片不能解决问题

网友A:
第七脚开启不正常就直接更换芯片?什么逻辑?运气不错!

网友:
第一次听出说没有开启换芯片的,高手

网友:
无语了,这样的贴好意思

网友:
时间就是人民币 话不都说

网友:
7120这类的管理芯片都爱坏

网友:
第一次听出说没有开启换芯片的

网友:
顶,修好就好。

网友:
apw7210就是爱坏已经修好很多了!!!都是它坏的

网友:
在此说明 我说开启不正常并没有说没开启 可能因第一次发吧  没弄好导致大家以为没开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第七脚开启不正常就直接更换芯片?什么逻辑?运气不错!

这里可以测量7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来判断芯片故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里可以测量7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来判断芯片故障。

是没错本人懒一点有配件干嘛要去查呢  时间是很宝贵的

网友:
7脚我没记错的话是由内部上拉的高电平,原理跟rt9124差不多,其实楼主要把七脚连接mos管取下测测,在确定是不是芯片坏

网友:
“芯片VCC  BOOT 正常 第七脚开启不正常直接更换芯片,”
“是没错本人懒一点有配件干嘛要去查呢 时间是很宝贵的”

个人觉得不妥!

网友:
楼主时序有点乱啊。。 不过比我厉害多了

网友:
vcc,boot都正常,7脚开启信号有电入来,那可以直接换芯片了啊,为何有人还说换芯片太直接太运气了??

网友C:
讲的简单了点,芯片没开启最起码还要检查下开启条件,最后在去判断是否芯片坏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讲的简单了点,芯片没开启最起码还要检查下开启条件,最后在去判断是否芯片坏。

这里开启信号可能是芯片本身内部电路发出的。

网友:
我也只能说,写贴子不容易啊

网友:
7脚内部产生的,有时候7脚电压也会是芯片坏掉的

网友:
是不是芯片损坏至没有开启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里开启信号可能是芯片本身内部电路发出的。

很多芯片开启脚是内部自己产生的没错,但在外部一般会设计有一个三极管做开关,当管子导通到地的时候等于把7脚内部产生的那个电压也拉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