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q60C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4-08-24):
今天解决一台HP Q60C  开机掉电  显卡问题  虚焊导致掉电  以后有同志遇到可以试试

网友:
我刚搞了个索尼的 也是进桌面马上掉电 搞了好多天了,今天中午加焊了下显卡 现在烤机已经4个多小时了,不在掉电

网友:
掉电修过比较多的是缺电压

网友:
掉电最头痛了,我修得都快哭了

网友:
一台z470  屏幕未亮 准时掉  bois刷过 明天搞搞显卡  查查桥显卡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