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MA770-UD3每天旱上开机点不亮清空CMOS才可?

楼主(2014-08-24):
接手一台组装台机,故障现象为每天旱上开机点不亮要清空CMOS才可正常开机启动,开机后整天工作都正常,此后关机30分钟再开也能正常启动,故障时风扇转,无提示音!测电池正常,换电源无效!求解决方案!

网友:
换过存储芯片了吗?试刷Bios无效的话,直接换芯片再刷软件试试.

网友:
可能程序问题

网友:
CMOS电路的事吧 要不就是电池没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