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帮忙,海尔T6无cpu供电

楼主(2014-08-24):
海尔T6开机电流0.2A,测量无cpu供电,量cpu供电芯片ADP3212的EN脚无电压,此脚由KBC芯片的VRON脚经一个0欧电阻转换后直通ADP3212的EN脚的,翘起KBC的VRON后测量此脚依旧0V,直接更换新的KBC无果,求思路,电路图如下

网友:
EC的VRON发出没有,有的是EC的工作条件正常,就会延时发出。有的需要检测桥供电的PG。看桥供电的PG有没有返回给EC,如果有。EC需要检测到PG后,才会发出VRON信号

网友:
其他供电都正常吗?最好找出VRON的信号发出没有,

网友:
看开启怎么来了,不就加个电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