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HP 4321S 4326s保护隔离电路和待机电路分析

楼主(2014-08-2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文主要介绍HP 4321S/4326S的保护隔离和待机电路,从笔记本维修的理论角度分析,希望对小白有点帮助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       首先看个架构图,HM55的

待机部分,就是说公共点和EC待机啦,有的机器是先产生公共点再产生EC待机,比如大部分机器。还有的是先产生EC待机,再产生公共点,比如苹果和IBM。。。
看下面这个公共点的产生图:

DC-IN进来的电,到公共点+PRWSRC,必须要经过PQ3和PQ2。关键是PQ3,因为PQ2的体二极管是可以过去的
那么PQ3要想导通,必须PQ9和PQ11都导通,才能拉低PR123,使得PR6和PR123形成分压,控制PQ3导通。)
PQ9和PQ11的控制信号分别是VCC1_POR#_3、ADP_EN,这2个信号都连接到EC,说明此机是先让EC工作,再产生公共点。看ADP_EN,只连接到EC,而且是个GPIO脚,说明需要EC先满足本身的待机条件。

看另一个信号VCC1_POR#_3,一端连接到EC的待机复位77脚。

由3VPCU上拉.

还用于控制ON2,这是产生3VS5南桥待机电压的电路了。先不用管。

由上可知,只需要有3VPCU就有VCC1_POR#_3,给EC复位。3VPCU同时给EC供电。追查3VPCU来源

由PU9收到5VPCU后,输出3VPCU,开启信号是5VPCU分压而来,继续追查5VPCU

5VPCU由RT8206的7脚LDO输出,根据RT8206手册得知+5VPCU产生条件是6脚VIN和4脚ONLDO,(详情参考RT8206AB数据手册)。回到图纸,4脚的ONLDO由6脚分压而来,都来自于+VIN_PCU。而+VIN_PCU来自于+VA和BAT++
这2个电压应该都知道是什么了吧。对了,VA就是适配器头,BAT++就是电池口供电
所以,总结来说,就是插入适配器或者电池产生VIN_PCU产生5VPCU产生3VPCU给EC供电产生EC复位。。

    结局了。。。
(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大神纠正下,嘿嘿,有点帮助的话还请加点分)
      附上图纸和RT8206数据手册

网友:
很细致,很明了,欢迎楼主多多讲一些这方面的知识,咱要丰富一下自己的理论,有时电路图看得不太懂

网友:
讲的很明白,好好学习天天向上

网友:
饼哥的4321系列待机浅析吧。

网友(2014-09-24):
我有一台笔记本 hp 4320s 经检测ADP_EN是低电平,ec供电已经产生,ec已经换过,bios也刷过还是没待机请大家分析一下还有哪种情况会导致ADP_EN电压低

网友:
讲的很经典

网友:
楼主干嘛不讲讲全板供电时序呢,正需要呢,不过这个讲得也不错

网友:
保存一下,有时间详细看看

网友(2014-11-01):
真的不错 !!!!!值得收藏

网友:
收藏 一下 下班 回去好好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