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3 页
我修电源,结果修坏了,请大家指点一下怎么样才能不出问题

楼主(2014-08-24):
我修电源,结果修坏了,请大家指点一下怎么样才能不修坏
电源

网友:
多学习,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。

网友:
在上电维修过程中避免PCB碰到铁板之类可能短路的东西

网友:
学习了,以后多细心ok

网友A:
之前被电过,心有余悸啊
xiuyueyuan2013
正常,正常,特别是主滤波电容,没放电就伸手,很容易中招的
详情

网友:
这样发帖的也行,

网友:
我 最怕修电源 汗 最怕 BOOM

网友:
见我师傅修电源。。。。有电容啊。。。碰到还在爆火花。。。。吓死人。。。

网友:
电源 这东西吧!修 好就好了,没修好就炸。

网友(2014-09-26):
多看书 多试就会的啦

网友:
任何大电容都要放了电才能碰啊。不然就被电了。

网友:
没试过,有空要试一试

网友:
修电源 修 坏了好的不用修 坏的直接换

网友:
细心慢慢修会修好的

网友:
电源是怎么修的?

网友:
这没什么,每个人刚开始都有失败的时候,这才会激发我们去学习,加油吧,你行的

网友:
多学习吧,习惯就好

网友:
讲的太模糊,没办法帮你

网友B(2014-10-27):
我是因为焊功太差,修坏了几个板子,不是吹坏片子就是弄坏了焊盘,要么就是虚焊导致错误分析,理论很重要,但仍要靠好的焊功来实践呀。
Cubean123
同感啊,我也是弄坏几个焊盘后才长了记性,现在也是在苦练焊功。 凡事都有两面性,修坏了,那就找原因,找到了,就想办法下次怎么避免,经验教训就是这么来的。没有失败,哪来成功。
详情

网友:
电源电到了吗?没有,就多练习

网友:
是PC电源吗?我打开过几个300W以内的,没被直接电过,倒是在取电容的时候被电过,我的电铬铁没有接地。

网友:
不知道情况的电源不轻易上电,检查完可能的短路点以后,就不那么容易坏掉了,也有例外,比如控制芯片挂了,但不会造成大面积故障

网友(2014-11-29):
  妈蛋  这鬼东西比液晶的电源板还可怕

网友:
干什么都不容易,慢慢来,精了就好,修坏是个过程吧。

网友:
第一次清灰上电,整栋楼停电了,我去

网友:
注意别修炸管了

网友:
看看电源怎么修:
1,测电源插头两端电阻,当然是几百K以上或无穷大。短路当然不能通电啦。
2,通电测量+5VSB,PS-ON电压是否正常?OK!一半是好的。不行,就打开电源看用啥芯片,工作原理明白了再修。
3,测电源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?风扇转不转?有没有异常声音?有没有烧焦味?
总之,魔鬼藏在细节中,细仔检查和测量重要元部件,只有查明故障原因---通常是从换电容开始修起,一半电源已经修好了。慢慢来,看论坛,会修得越来越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因为焊功太差,修坏了几个板子,不是吹坏片子就是弄坏了焊盘,要么就是虚焊导致错误分析,理论很重要, ...

同感啊,我也是弄坏几个焊盘后才长了记性,现在也是在苦练焊功。
凡事都有两面性,修坏了,那就找原因,找到了,就想办法下次怎么避免,经验教训就是这么来的。没有失败,哪来成功。

网友:
前级串加个灯泡呀

网友:
看看我的帖子。你看完就会修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312971-1-1.html

网友:
不要打开 不要乱搞就不坏了

网友(2015-01-03):
想修电源建议看下刘坚强的ATX电源维修视频教程,个人感觉讲得不错,坛子里有下载地址你搜搜,看到很多新手害怕修电源,我说说我的一点维修经验:第一修电源最好串接个100瓦的灯泡这样能避免放炮、跳闸相信很多新手都是被炸怕的从此一看到电源就害怕;第二断电后一定要注意那两个200V的高压电容,这两个电容是断电后板子上唯一能电人的东西,触碰前用表量下这2个电容的电压,有高压先放电放完电就安全了。在线测量时注意板子不要碰到铁壳,距离远点或用纸板隔开,总之要胆大心细修电源其实没那么可怕。

网友:
理论是分析故障的基本功,焊功是维修实践的基本功,防高压电、防短路是防事故防损失的基本。我一般是先理论分析,后断电的元件测量,再带电的电压测量。网上搜索故障现象别人修改的经验,也是快速找到故障点的重要参考。

网友:
楼主的经验这么丰富都会修坏?

网友:
到网上找一找维修资料吧,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是难事。

网友:
动手之前先把电源的电路形式与原理弄清楚,必须是心中有底了才动手。对于新手是很有必要的

网友:
这个只能靠自己  经验多了就会了  多练就行了

网友:
安全的保护电路才是维修的基础  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  维修用 串联灯泡插座 方便实用

网友:
有时候是越修越坏。

网友:
我是新手,向大家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之前被电过,心有余悸啊
正常,正常,特别是主滤波电容,没放电就伸手,很容易中招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