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不跑怎么修啊

楼主(2014-08-24):
联想B460不跑怎么修啊,BIOS也写了还是不行,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,EC也换了还是不行,显卡也换了还是不行,求救啊

网友:
如果各位兄弟遇过这种问题请你教教我

网友:
电流上到多少啊   你这是典型3板斧啊   呵呵

网友:
都不知道你是要求助什么.就如小白问"我机子不开机,请问怎么修一般".其实这机器就那几样东西爱坏,其它什么少坏的

网友:
起码知道电流,才好说啊

网友:
你换了 PCH  EC显卡 成本都多少钱了 ?
下次求助 说下 电流和一些简单数据

网友:
数据度没有   怎么救

网友:
不怎么办,退机

网友:
看电流多少?BIOS

网友:
看电流多少

网友:
成本投高了 交换板才两百多

网友:
电流跑到多少,你看看CPU供电正常不?然后CPU铁片MOS管爱出问题,你换换试试!

网友:
什么叫不跑?有待机吗?这个笔记本待机是0.05左右、通病   51123待机芯片旁边的小电容电阻特别容易坏。

网友:
电流跑多少

网友:
电流跑到多少,你这什么也不说清,怎么帮你啊

网友:
这个程度 估计 也不好修了

网友:
完全不懂咋修,一顿换,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换主板了,因为不知道你换完的这些件还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楼主  主板 的工作条件 都没有

网友:
我是混分来的

boss80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你一上来,也不看电流,也不测电感,直接干大三样,厉害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问题,这机器网卡容易坏,你测一下网卡旁边的电容看最低阻值多少

网友:
刷bios 换桥

网友:
什么都换了,成本太高了吧

网友:
打一下各个总线的阻值

网友:
这个机子的显卡就没坏过,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,胆子还真大,还是先把基础打好再修东西吧,烧钱啊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少电压

网友:
没电流数据啊,有没有 换个U、换个内存

网友:
土豪级别的啊  条件都没差 直接干PCH 显卡 EC,这些成本加运费加手工加时间,这样还扛的住,直接换板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