摔坏的 G460

楼主(2014-08-24):
接到一台 摔坏的G460 摔坏的 D壳已碎成瓣  机器可以亮 就是不能装显卡驱动 装上显卡驱动会蓝屏 提示英伟达显卡报错 心想肯定是显卡摔掉点了 报价维修,上BGA 取下显卡,当时心都凉了半截, 竟然一个点也没有掉 这难道是我判断错了吗 ,算了先不管了重植再说 ,果然显卡做上去后效果一样,那还有 什么 目标锁定颗粒,挨个拆掉 同样的还是没有掉点,没办法重新做上去吧,做系统上驱动还是不行,这这么办呢 ,于是拿出示波器看供电是否有杂波,测试发现无杂波 ,唯一值得怀疑的就是显卡的供电 但又不知道是否正常(开机显卡电压0.85 进系统的过程中电压突然上升到1.05)感觉不对,更换显卡供电芯片无果,就没有去管他,心想是否还是显卡坏了呢,再摔的时候是不是震出内伤  ,所以订了一块显卡 ,换上无变化,彻底的烦躁,这可怎么办 ,一直怀疑自己的思路有问题,更改思路  ,因为这个是310m的显卡考虑驱动的问题,但是英伟达的官网已经没有了这个驱动,在其他网站下载,安装提示找不到硬件或ID不兼容!所以想求助下看看 那位大师前辈 遇到过此类问题,或有思路 还望指点一二。 感激不尽!!!

网友:
这个机器bios 已经刷过了 无变化!

网友A:
这个好像只有老点的驱动版本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像只有老点的驱动版本了

我也想到了老点的驱动版本  就是找不到啊

网友:
那个大师来给指点指点  解救我与水深火热之中

网友:
显存  试过没有?

网友:
感觉不想像是硬件的事

网友:
你确定是显卡的问题?蓝屏的原因很多的,内存,硬盘 都有可能的,排查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