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R N4110开机0.35A广达V02主板秒杀一例!

楼主(2014-08-24):
上午一美女拿来一个红色的DELL 14R N4110笔记本电脑,说是不开机,我接了把电池拔了上电源一看,开机电流0.35A,这个嘛!相信论坛的大神们都大楷知道了,肯定是CPU电压没有出来了,,,呜呜,接着就是电动螺丝刀一阵疯狂的拆机,四分五裂了,把主板掏出,量了无CPU电压,无集显电压,无+1.05V_PCH电压,要先修出哪个电压呢?按时 序,该先修+1.05V_PCH,,接着上图

,查了下PU9的5脚供电只有3.3V,11脚TON也是3.3V,不对啊,一路追查+5vSUS原来是由PQ23转换而来,量了下PQ23一端5ALW正常,一端3.3V,呵呵,本来想偷懒了,直接接过去,想想还是算了,转换电路嘛,就几个管子,顺带一路的PQ17却转换正常,+3vALW转+3V_sus却是没有一点问题,这下可以肯定是管子坏了,果断从料板上拆了个小六脚MOS管装上,上电试机一路小跑,0.9 ——1.3到1.7亮机,维修结束。。。。没有什么技术含量,老鸟误喷啊!大哥们加点分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秒杀秒杀~~~杀杀杀~这段时间我也秒杀了6台机,都是供电小问题~信号问题就不好秒杀了~楼猪这个宰得还不错~

网友:
谢谢分享  下次遇到也来个秒杀

网友:
这种电流一般都是缺电压,查这种故障 还是很快的。

网友:
又是一台秒杀机,佩服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锐杰电脑发帖强人,

网友:
收钱收的爽啊,呵呵

网友:
这个不是通病  不错的帖子   cpu供电不出来  5v的问题比较多

网友(2014-11-16):
秒杀秒杀~~~杀杀杀~

网友:
供电是好修一些,有思路啊,信号只能跟时序分析电路了,更头痛的问题,可能需要分析芯片组数据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