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w510 一代i7cpu

楼主(2014-08-24):
开始时cpu有点电压到0.7a左右,后来没有了拆开机开到cpu背面有一个nec大电容,铲掉换了4个330的电流直接到2a多,是不是有些nec电容不一样啊

网友A:
有可能大电容不是同型号的或者装的不对,但也有可能不是大电容引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大电容不是同型号的或者装的不对,但也有可能不是大电容引起的问题

如果CPU坏掉,如何测量

网友:
一般的先用带灯测试座测试一下,量一下CPU供电短路了没,不短,换个好CPU装上去试,要确定不短才换CPU试,不然会烧CPU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