悲催的G470

楼主(2014-08-24):
拿到一台联想G470,以为又是什么CPU供电不出或者集显电压不出,结果出人意料——电压都出来了,电流到1.1左右,就是不亮机,这是神马问题呢?后来索性先刷了一个BIOS,还真给力,亮机了,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?要是这样就结束了那岂不是不够悲催了?是亮机了,可是卡在这里 不进系统,后来我等不下去了,直接按给硬关机了,再开机,不亮了,说什么也不亮了。第二天因为一些事情休息,今天去上班,开机一试,居然又亮机了,我去,这是耍我的节奏吗?还是卡在那不进系统,再次硬关机,再次不亮。在不亮的时候我按了大小写键,是亮的,心想难道是显卡问题?真是没修到过G470显卡问题的,抱着怀疑的态度,用风枪吹了一下,你们猜对了,进系统了。那好吧,既然确定是显卡了,不能只是用风枪这么吹一下吧,得上BGA加焊才行啊,于是加焊,再试机,又不亮了,难道是我没加焊好?折腾死我了,没办法,只好把显卡芯片拔了重植,重植完了,满以为会大功告成,结果还是一个不亮机。我都快崩溃了,这尼玛什么情况啊?这个悲催的G470,这一天悲催的我啊!

网友A:
这个机器显卡不是特别爱出问题的
还是多查查吧
可能你的机器就是时亮时不亮

网友B:
换个单桥试试 这机器爱坏单桥

网友:
换个单桥试试

网友C:
这个机子我修过很多雷击的,都是换HM65 换CPU  换网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显卡不是特别爱出问题的
还是多查查吧
可能你的机器就是时亮时不亮

我也是觉得显卡不爱出问题,所以一直也没想动显卡,直到后来用风枪吹了一下进系统了,才动了显卡,哪知道.....

网友:
学习了,感谢大家的回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个单桥试试 这机器爱坏单桥

我们一般报价很低的,要是换桥很不划算了。老板不愿意的。

网友:
换HM65芯片就好

网友:
明天再研究一下

网友:
这么肯定?

网友D:
还是仔细检查下主板有没有明显故障吧。这机器就声卡那边容易进水腐蚀,再不行就焊下南桥吧。

网友:
这机器是 HM55的

网友B:
看错了我以为是 G46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错了我以为是 G460

呵呵,是G470,HM65的,也是各种问题的机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是仔细检查下主板有没有明显故障吧。这机器就声卡那边容易进水腐蚀,再不行就焊下南桥吧。

哦,明天搞一下南桥试试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CPU问题

网友:
只是可能嘛、二代桥坏的也多

网友:
不知道呢,正好我们那有一个二代的CPU,明天试试去。

网友E:
换显卡 或者查查显卡周边吧

网友F:
换换CPU试试看吧。

网友G:
我昨天修到一个也是雷打坏了,很奇怪为什么同样打雷,这款机器就特别容易坏一样,CPU是肯定会坏的,桥也可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机子我修过很多雷击的,都是换HM65 换CPU  换网卡

我这个不是雷击的,而且现在是时亮时不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昨天修到一个也是雷打坏了,很奇怪为什么同样打雷,这款机器就特别容易坏一样,CPU是肯定会坏的,桥也可 ...

CPU已经换过了,没问题,桥没动,现在是时亮时不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换换CPU试试看吧。

换过了,现象一样,时亮时不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显卡 或者查查显卡周边吧

我觉得应该不是显卡问题了,因为现在是时亮时不亮。

网友H:
换CPU供电以前遇到过!!

网友:
你这机器应该是独显供电有问题

网友I:
这机器 南桥和CPU 爱坏

网友J:
显卡背面有个1.8V的电压,看看有没?以前修过一个,就是这个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换CPU供电以前遇到过!!

换95831?有机会试试吧,这机器修得我头疼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机器 南桥和CPU 爱坏

是的,我也遇到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显卡背面有个1.8V的电压,看看有没?以前修过一个,就是这个的问题

是啊,原来如此,我修这机器都快修吐了,关键是客户总是催我。

网友:
那个CPU供电怎么修好的,发表下

网友:
我也觉得CPU问题,之前就遇到过CPU问题卡死在LOGO进不了系统的,换了CPU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