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接了一块主板没有V星主板

楼主(2014-08-24):
今天接了一块主板没有V星主板没有复位,没有cpu电压,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还是不行,怎么修啊,

网友:
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?

网友:
测一下其他供电,例如内存供电,桥供电等报上数来!

网友:
芯片型号及各脚位电压测一遍报上数来!

网友:
总线供电呢?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电压如何?EN开启没?VTTPGD是否发出?

网友:
换了那个cpu供电场效应管了吗?

网友:
晕,供电芯片基本工作条件测了么

网友:
要想大家能最大程度的帮你,就把细节说多点

网友:
醉酒后发的贴?还是楼主有“口吃”?

网友:
先看内存供电有没,桥供电,总线供电,你的板子就该很好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