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39开机LOGO跳过后,屏幕有光无显示,反复重启!

楼主(2014-08-24):
三星R439 开机LOGO跳过后屏幕有光无显示,几秒后自动重启,反复如此,刷过BIOS,换过内存和CPU,维修过程中发现0.75V只有0.34V-0.46V,更换APL5336后0.75V正常,但反复重启现象没有解决,请朋友们帮帮忙,提供点思路,在线等,万分感谢!

网友A:
如果有大电容更换就好了

网友B:
看看硬盘好着没有,换个硬盘看看。

网友C:
就是显LOGO之后就重启吗

网友D:
进PE看看
如果不重启就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有大电容更换就好了

大电容当时也换了,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硬盘好着没有,换个硬盘看看。

硬盘是肯定换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就是显LOGO之后就重启吗

对的,是这样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进PE看看
如果不重启就系统

U盘无法引导进PE

网友:
今天接到一台跟楼主一模一样的故障机器,BIOS、大电容、南桥、内存、CPU都换过没搞定,请问楼主你的好了没?i3 机器

网友:
U盘也无法引导进PE、应该是什么通病来的,求大师

网友:
是不是缺电压啊。都量了吗

网友:
硬盘接口的工作条件,可能没有复位信号

网友:
兄弟有图纸吗,上传一下呢

网友:
看来你也修过因硬盘问题而出现不断重启的三星机。重做系统就好了。

网友:
有没有拔掉无线、光驱、等外设

网友:
显卡的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