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秋前给大家送礼,三星LTN140AT07重影通病,已经搞定两张

楼主(2014-08-24):
    最近接了两台机器,都是三星LTN140AT07的屏,都是重影,如下图。

这个问题很简单,应该是通病来的,只需补上QAV1,和QAV2两只MOS管就OK。两台一样现象的机器都是如此处理就OK。
   另外还接了台东芝L600的机器,也是三星LTN140AT07的屏,故障现象是缺色,偏绿,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,不过修了一天还没修好。
有遇到过这种鼓掌的也来说下。我将这张坏屏和好屏对照测试所有电压都一样,唯一有点区别的就是VREF电压,好屏是2。95V,这张坏屏
的VREF电压是2。92V。逻辑板上所有的IC都和好屏对换过,还是一样故障。所有电阻对照好屏一个一个的测试过的,也没用,
实在修的没招了,故障现象如下图

网友A:
通病?楼主能发个图纸或者发个板号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通病?楼主能发个图纸或者发个板号吗?

没有图纸,屏号就是LTN140AT07

网友:
大师真是高人也,可否传上图片来?让我等也见个真章.

网友:
赞一个,楼主好人,不过这种现象还没遇到过,下次遇到了再来道谢!

网友:
电压一样,换屏芯片呗。当然要在LVDS信号没问题的情况下。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说一下补什么样的管子啊

网友:
楼主所说的这种重影响还未碰到。

网友C:
楼主遇到的缺色会不会是屏线断了啊,我遇到过缺色就是屏线断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牛逼啊!还能修屏!那两个mos管换成什么型号?

网友:
手上正好有一张 试试看 LZ太无私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楼主遇到的缺色会不会是屏线断了啊,我遇到过缺色就是屏线断的问题

确定是屏的问题,把这张评换到别的机器上也缺色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确定是屏的问题,把这张评换到别的机器上也缺色

那就换个屏呗

网友D:
我手上正有一个三星LTN140AT07的屏,故障一样是重影,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案例呀,楼主真厉害呀,请问下你上的那两个MOS管什么型号呀

网友:
N 还是P  沟道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图纸,屏号就是LTN140AT07

汗 我说的是第一个三星的机器。。

网友:
楼主可否搞个QAV1,和QAV2特写图片,供我们参考

网友:
QAV1,和QAV2两只MOS管,原来的位置没有MOS管吗,还是已损坏

网友:
楼主最上个图的呢这样不是清楚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手上正有一个三星LTN140AT07的屏,故障一样是重影,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案例呀,楼主真厉害呀,请问下你上的 ...

哥们,请仔细看贴,好吗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,下次遇到试试!谢谢楼主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哥们,请仔细看贴,好吗

不明白你的意思,我只是问楼主提供下QAV1和QAV2两只MOS管型号,毕竟人家修复过这种故障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,下次遇到试试

网友:
那个缺色的屏是不是主芯片附近接数据的小排阻咋地了?

网友F:
只看到QVA1和QVA2,丝印K77,型号是BAT750肖特基单二极管,原屏上就有的,请有屏的修友验证下,出来说说!

网友:
我那几张也可以重见天日了   哈哈

网友:
赞一个,楼主好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只看到QVA1和QVA2,丝印K77,型号是BAT750肖特基单二极管,原屏上就有的,请有屏的修友验证下,出来说说!

这个屏,有几种,有的原来就没上这个两个管子,有的原来就有,如果是没有的重影的话,补上这两个就OK

网友:
碰到一个,但是没看明白楼主思路,楼主能详细说说吗

网友:
楼主好人,QVA1和QVA2到底是MOS呢,还肖特基呢!能不能说明型号!我装了两个肖特基上去故障还是一样!

网友:
楼主好人啊,这个真有用啊

网友:
想问清楚楼主到底是MOS管还是二极管,我换了两个丝印K77的上去故障还是一样

网友:
楼主我有一块一样的问题,是N沟道吗,谢谢

网友:
只需补上QAV1,和QAV2两只MOS管就OK,楼主这两管起什么作用的,最好来张图明示一下

网友:
好歹给个图也好吧

网友:
QAV1,和QAV2,是三极管还是场管啊

网友:
L600 是不是屏纸的事啊

网友G:
搂主,我的屏和你说的情况一下,你那可搞好了

网友:
一下)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搂主,我的屏和你说的情况一下,你那可搞好了

却色的没搞好

网友:
修这种很费脑

网友:
维修显示屏,我还很差,我会继续学习

网友:
能搞好技术是一方面运气也是一方面吧

网友:
刚好有个试下,谢谢楼主太无私了

网友H:
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~我也成功修复一片。从同型号的碎屏上找了两个QHVS的三极管。

网友I:
感谢楼主,手上正好有一张重影的三星屏,加了2个管子,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~我也成功修复一片。从同型号的碎屏上找了两个QHVS的三极管。

好了,就赶紧加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感谢楼主,手上正好有一张重影的三星屏,加了2个管子,好了

修好了,就加分呀

网友:
屏坏的比较多,下次按这个方法试试

网友:
楼主高人,留影学习了。

网友:
有机会一定要试下!好像手里有几个屏是 这样的。但还有线!

网友:
随便拿个废三星显示器上面都有这个管吗?直接换过去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