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2JY 0.4A反复重启掉电

楼主(2014-08-24):
今天拿出了我们店里一台回收的ASUS二修机器在整,故障为自动开机,电流0.4A到0A反复掉电重启,不出CPU电压,哎!看着PCH ,BIOS芯片,EC ,CPU供电芯片被上家焊的一吊糟,心里有丝莫名其妙的怒火,你到底会不会修机器啊,看来是个三板斧的维修匠!不管了,线排除人为故障吧,查了查CPU供电芯片的焊盘旁边19V供电上拉电阻一端高高翘起,先焊回吧,还原了再修,把EC洗了一遍,查了下+3v和+5v也在随着跳变,后级的转换+12VSUS以及小电压转换电路也在跟着重启在跳变,无语,一时没有了头绪,该先修+3vSUS和+5VSUS???还是先修后。。。。。于是在迅维发来个求助帖,有的说先修3V和5V这块,有的说先修+VTT_CPUO这个,不管了,先一个个排除吧,查了查RT8205外围没有发现敌情,于是又接着修+VTT_CPUO这个电压,

查了查供电有+5v但是跟着主板重启在跳变,愣了,接查查了查16脚TON,发现没有电压,果断查了电阻上端有19V,把电阻移动一位,量了是开路了,晕,真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,冒冷汗,直接找了个2个1M的并联上去,开机终于亮机了,但是风扇还是狂转,求哪位大侠发个K42JY解决换桥风扇狂转的BIOS啊,另外各位看官记得加点小分啊。。。。修ASUS机器不容易,还是二修。。。。。。。附上图纸,attach]763274[/attach

网友:
查了下+3v和+5v也在随着跳变   为什么后面你又说了+5V跟着重启跳变  难道就只有他在跳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