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4001 CPU 无复位

楼主(2014-08-24):
昨天我家村上有人送来一台笔记本14001 说不开机  能触发 不亮机 ,一看估计是显卡问题 差不多10分钟拆完了 看了是集显 板号为LA-3781P 裸板测试上电很奇怪 0.010到0.0032之前有3秒时间 再到0.085左右不显示 呀会不会是北桥挂了 直接上BGA 把北桥取了 正好手头上有同样的桥 943GML 大约过了20分钟 搞定上电 故障和之前的一样 而且北桥没有什么温度手摸该觉不烫 看来这版没有那么简单  会不会Cpu不过还是CPU 没有收到复位信号 于是打开图纸 先从南桥查起 南桥会发出两个信号PCIRST#  PLTRST#  PCIRST#直接去了EC的13脚实测3.35V正常 就没有了  PLTRST# 经过U21门电路的2脚实测3.35v正常 在量了U21 的4脚  PLT_RST_BUF#3.35V正常  PLT_RST_BUF#这个信号去了图纸7页16页 21页 23页 24页 27页 29页 只有第7页 没有3.3V电 难道断线了 于是我飞了更线过去 整备接恒流源上电 电流跑到0.06左右 不显示 于是我手摸了下芯片有点烫手 估计南桥开始工作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不显示 望高手来替我解围。

网友:
哥们你这是神机啊。0.06也想叫他显示?打错了吧?

网友:
平台复位都出来还没CPU复位  难道是楼主北桥没做好

网友:
楼主发个帖子就跑,感觉你要不是打错了.要不就是你被时序搞晕了头.如果是HM55或HM65的架构,桥要收到三个信号后U和有复位工作的.

网友:
不好意思前面没有看帖子内容,修到过DELL的D640集显的和你这种情况一样的,是一个PG没有发出,好机子主板上有一个U8的芯片专门管理各路PG的,好象是10脚还是11脚不太记得了,楼主可以参考一下.这两个机子主板架构一样的.

网友:
14001是什么机子

网友:
实地应该有很多大师啊

网友:
应该是联想旭日c467之类的机子吧

网友:
平台复位是 无线网卡22脚吧! 没有CPU 复位 先得有平台复位

网友:
外接也不显吗    CPU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