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没想到公共点B+短路

楼主(2014-08-24):
联想 E430,待机0.03A,不触发,B+无电压,就是没有过保护隔离电路。直觉是某一个小元件击穿漏电。仗着手中有图纸,从保隔MOS管控制极开始追查,经过无数3脚管、6脚管、电阻等,其它信号似乎都正常,问题的焦点又指向B+附近,感觉电压在这里下沉了,消失了,又无法确定是哪一个元件。忽然想到是不是B+对地短路了?一量,确实短了。用烧机法,电压只有0.2V电流已经3A,满板没有摸到温度异常。难道短路太严重不会发热了?等了一会,终于抓到一个烫手的小电容,这个小东西的电流承载力够强的。取下就好了。为什么B+对地彻底短路只有0.03A的漏电?可能是仁宝保隔电路设计比较好。

网友:
高手往往会把一些简单的故障搞得复杂化了

网友:
这就是保护电路的作用

网友A:
公共点B+是指哪个电压?是19V输入后,经隔离电路后的19V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公共点B+是指哪个电压?是19V输入后,经隔离电路后的19V吗?

是的。就是各主要电压转换产生前的公用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。就是各主要电压转换产生前的公用电压。

谢谢,笔记本刚自学着修,很多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