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E6410电流1.5—1.2—1.5—1.2

楼主(2014-08-24):
戴尔E6410电流1.5—1.1—1.5—1.1重复 不亮机
今天到手的,测所有供电都已经开启,复位也有了,换内存CPU了,就是不亮机啊。
本已为是显卡问题,更换之后涛声依旧。接下来就是一番刷BIOS,换EC、做桥、无果。
请讯维大神们支支招。。。。

网友A:
哎、、以后要尽量少发求助贴了,求人不如求自己啊。要下功夫了

网友:
内存没有过吧

网友:
这是后面的电流变化,内存过了,貌似卡在显卡那了

网友:
你查下南桥供电有没有出来     我之前修够台联想E40就是南桥没有供电    电流跟你的一样     HPCQ41的电流一样的我就刷BIOS刷好的     或者自己查清楚点

网友:
查查显卡供电全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哎、、以后要尽量少发求助贴了,求人不如求自己啊。要下功夫了

楼主 顶个  迅维有大神  可是出来说的少 只是  还是自己加油

网友:
做了桥之后,要重刷BIOS的。

网友:
显卡复位你查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