贴片6脚电源驱动IC CD-C1X损坏可以用什么代换!

楼主(2014-08-24):
有没什么什么短接发可以使其工作的!这个IC很难找到货了!求方法!

网友A:
这能代换吗?买不到直接用核心供电接到MOS 输出端好不,你难道没见过节能版的卡和核心共用一路?

网友:
看你显卡功率有没有太大,还是安安静静的修吧。

网友:
这显卡很好值得修?

网友:
直接用主供电分压一个供电过去可好?

网友:
神舟笔记本上  挺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能代换吗?买不到直接用核心供电接到MOS 输出端好不,你难道没见过节能版的卡和核心共用一路?

你的意思是把核心供电1.2V接到两个MOS管的输出极!这能行吗?9600gt!请问上面那两个馆的输出极是有白色箭头那边还是没有那边!

网友:
行事行了!但是花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