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新MAC一体机安装WIN7时键鼠不能用

楼主(2014-08-24):
今天一个客户送来一台MAC一体机I5的 说要再装个WIN7但发现安装WIN7时键鼠不能用,查了下资料说这种新机装WIN7时没有键鼠驱动引起的。在网上找了资料下了此机对应的WIN7驱动加载在WIN7里还是不能使用键鼠安装。请教这种机要怎么安装WIN7 感谢!

网友:
我只知道最新的苹果笔记本装完了WIN7键鼠不可以用,一体机还真不知道也有这样的情况,你要安装驱动的话记得是在刚开始安装WIN7时加载,千万不能安装完了再加载,那样是不管用的。如果还是不明白,请问度娘。

网友:
需要自己做系统的 提前把USB3。0加进去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?这种问题碰到过很多

网友:
装WIN8的行不行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