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ompaq 321 开机黑屏

楼主(2014-08-24):
      HP compaq 321 开机黑屏,风扇会转、光驱等设备有自检响动,然后 capslock 闪烁3次,内存重装过,无效
    请问高手 该怎么解决?

网友:
有遇到过的吧、请指点哈。。对了,显卡加过了

网友A:
电流是怎么变化的?

网友B:
HP的机器刷BIOS看看。

网友:
外接显示吗

网友C:
主板什么架构的?AMD还是INTEL芯片组的?电流上到多少?BISO片选信号怎样?

网友D:
北桥问题把   多换一个

网友:
先外接吧……

网友E:
不过内存,,换根内存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流是怎么变化的?

电流002-041-091-073-1.3-1.4-1.3这样跳动,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,换屏也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P的机器刷BIOS看看。

刷过了,还是一样呢,又给刷回去了

网友:
没有,上部分都 换了还是一样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主板什么架构的?AMD还是INTEL芯片组的?电流上到多少?BISO片选信号怎样?

电流002-041-091-073-1.3-1.4-1.3这样跳动,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,换屏也一样,没示波器材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北桥问题把   多换一个

哦?加焊过不行,明天换个试下,不行退了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过内存,,换根内存试试

内存,U,bios,都换过,还有什么可能呢

网友A:
这个电流反应,显卡已经启动了,没有显示应该是显卡到背光电路的问题。HP的机器这样的反应,多半都是显卡的问题,你把显卡摘了重新植一次,应该会好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电流002-041-091-073-1.3-1.4-1.3这样跳动,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,换屏也一样,没示波器材

AMD架构的话基本北桥了。你看下你的板子是AMD的CPU和北桥不

网友G:
有没有示波器 ,看看内存上面有没有波形

网友H:
楼主换北桥吧,祝你好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流反应,显卡已经启动了,没有显示应该是显卡到背光电路的问题。HP的机器这样的反应,多半都是显卡的 ...

此板换北桥后修复,感谢回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MD架构的话基本北桥了。你看下你的板子是AMD的CPU和北桥不

此板换北桥后修复,感谢回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没有示波器 ,看看内存上面有没有波形

此板换北桥后修复,感谢回答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楼主换北桥吧,祝你好运

此板换北桥后修复,感谢回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此板换北桥后修复,感谢回答

修好了就好

网友:
其它都被告你搞完了,也只有桥了,呵呵

网友:
北桥通病了

网友:
amd的桥加焊不亮就直接换  很爱坏的

网友:
我的0.72  没跳变  没过内存   求解

网友:
看样子像是北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