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30时开时不开机

楼主(2014-08-25):
Y430能触发上电,但是掉电。有时候能开机,进系统后显卡开始花屏,但是感觉不像显卡的问题,拆下板子,找到故障点,SUSP信号在待机的时候为1.7V。正常情况下SUSP信号应该为3.3V才对。由RTCVREF
过100K电阻更名为SUSP信号,测量RTCVREF信号为3.3V正常,更换100K电阻还是为1.7V,于是乎怀疑后面有短路情况,拆掉所有更SUSP相连的原件还是为1.7V 但是有时候SUSP信号为3.3V的时候机器就一切正常。 各位大师给支个招,到底是啥子问题了。

网友:
SUSP信号由RTCVREF过100K电阻更名为SUSP信号,原来是这样的,楼主的故障修好了吗?

网友:
南桥什么型号的,掉电的话   南桥坏也有可能的

网友:
会不会后级有电容漏电啊

网友:
修好没有啊  楼主

网友:
换EC 芯片试试看

网友:
是的,这个机器也碰到很多了,感觉也不象是显卡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