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G43T-DM1-ALC887 声卡代换

楼主(2014-08-25):
送修的戴尔G43T-DM1 能识别声卡可以装驱动但无声音,经检查以下图片二极管对地短路(这个经分析起保护作用可以拆掉不用)。拆掉后还是无声音,只有换声卡芯片了,因手上没有ALC887的芯片,于是找了片ALC888换上后此故障修复

网友:
二极管对地短路造成的声卡损坏吗

网友(2014-12-05):
楼主问问这个板子档PE进不去做不了系统是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