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8 插硬盘卡LOGO

楼主(2014-08-25):
原来机器是开机 电流到0.4 查PLT_RST没出 追查是南桥的事
换南桥 亮机 插硬盘 卡LOGO 换南桥 依旧 不插硬盘就能过LOGO
后来发现 插硬盘也可以过LOGO 但是要在LOGO界面卡3分钟
CPU 内存 硬盘 换过 网卡摘了 光驱 无线网卡等外设一律没按
BIOS 刷了3 4个 无果
哪位大神能给点思路 出出主意

网友:
硬盘坏了 吧

网友:
三星的硬盘坏了就会出现这种卡LOGO的现象

网友:
在卡LOGO的时候你查下硬盘的供电有没拉低、在BIOS里面可以认的到硬盘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