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账号问题]
这是什么情况

楼主(2014-08-25):
昨天今天打开网页老是出现这个提示,不知什么情况。

网友A:
最近几天也是碰到一样的问题
要不网速问题
要不系统问题
要不论坛本身问题

网友:
这是正常的,,输入验证码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得今早也出现这个情况了。会不会是迅维网站有问题了

网友:
输入验证吗 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也老实遇到这样的问题,可能是论坛有问题

网友:
这种状况时不时出现

网友:
有时会出现  有时没有

网友:
~~应该是网站的问题,以前从没有这种现象。近几天老这样

网友:
是啊,现在论坛搜索也不好用

网友:
长期被DDOS攻击 ,启用了防护功能,大家填写验证码即可,不影响用户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近几天也是碰到一样的问题
要不网速问题
要不系统问题

这个和系统没有关系,和网速倒是有关系。或是路由器问题导致。

网友:
管理员说话了,攻击导致的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