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海信(Hisense)]
LED46K310X 3D液晶电视屏型号HE460ffd-b31/pw1花屏

楼主(2014-08-25):
LED46K310X 3D液晶电视屏型号HE460ffd-b31/pw1。刚刚开机正常显示,用10几分钟以后慢慢花屏。全屏跳动。不知道怎么发视频,不好意思啊。我觉得换屏是因为屏跳动,屏上的图案重影,才花屏的

网友:
这个是哪里问题,怎么维修呢

网友A:
测测,是不是哪个电容不好了!

网友B:
一般是逻辑板问题多,但也不排除主板,摸摸是不是主板芯片特别烫

网友:
屏坏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是逻辑板问题多,但也不排除主板,摸摸是不是主板芯片特别烫

主板换过了,还是一样。逻辑板不是很热,假如逻辑板坏了应该一开机就花屏吧。逻辑板坏应该是BGA芯片虚焊,或者小件儿虚焊吧。我加焊之后还是一样呢

网友:
如果是屏坏了应该是屏电路坏了吧  应该是哪里坏了呢,能修复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是逻辑板问题多,但也不排除主板,摸摸是不是主板芯片特别烫

恩 主板芯片特别烫,逻辑板哪里坏了呢   怎么维修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测测,是不是哪个电容不好了!

测哪里的电容?能测出来? 怎么测?

网友D:
   数字板    液晶屏    用板先测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测哪里的电容?能测出来? 怎么测?

对电视不怎么熟悉,我知道有的显示器要出现这现象都是升压电路的事儿!换升压芯片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数字板    液晶屏    用板先测屏。

没有测屏的专用工具 愁死了

网友:
搞张PG卡点下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屏坏的几率多

网友:
有短路的地方,你查一下

网友(2014-09-26):
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