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联想X61的CPU核心供电电压过高,求助原因分析?

楼主(2014-08-25):
手边几片X61主板,出现VCCCPUCORE电压过高,在1.5V左右,而正常值是1.05V左右的。
测量发现U5的pin1电压为0.48V,也比正常的主板的0.28V高得多。
从料板上取了一片U43过来,更换上去没有任何的改变。
请问应该如何检查了?

网友A:
你知道是1.05V .根据VID? 如果不是,你怎么知道的? VID合适,电压不合适 ,可以换滤波电容和检查反馈

网友:
查一下CPU发出的VID到电源管理芯片的电路元件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知道是1.05V .根据VID? 如果不是,你怎么知道的? VID合适,电压不合适 ,可以换滤波电容和检查反馈

我与其它工作正常的主板的CPU核心供电电压进行比较的。
准备测量对比VID0~VID6

网友:
有电没有出来,比如1.05 等 修过 E40 的 CPU 供电高 就是缺 VT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