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求助benq-g922hdl断电后需要按开关键才通电

楼主(2014-08-25):
显示器不关开关 直接断电后通电 不显示 按开关就显示
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一直通电就正常的很 每次断电了就需要按下开关才能亮
不显示
显示器
求助

网友:
由于液晶显示器具有开关机记忆功能。也就是液晶正常用着时突然断电。再来电。液晶会自动亮起来。 如是正常按电源开关(POWER)关机。就必须再电源开关(POWER)开机才行。这就是液晶开关机记忆功能。这个程序一般在驱动板上的24C04或24C08或24C16的存储器里(这个存储器具有1:开关机记忆功能2:亮度 对比度记忆功能 3:AUTO的调整值这三大功能)。 如果有条件可以试刷这个存储器。 供参考。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没有问题的吧,不是每台都是自动开机的啊

网友:
很多显示器。AOC。三星之类的。没接开关按钮。直接不显示。这个很正常的。就是断电了。再按下开关。不是什么大事。

网友:
明基的好像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明基的都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