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6930P后改的摄像头、拆机时忘记记线了、装的时候想不 ...
HP6930P后改的摄像头、拆机时忘记记线了、装的时候想不起来

楼主(2014-08-25):
HP6930P后改的摄像头、拆机时忘记记线了、装的时候想不起来 拆机看到摄像头四根线是焊在板子上的,就取开了,当时还记着,过几天给忘记了,怎么再接上去, 只知道那几个焊点!但不知道那个对应那个颜色! 纠结了,求高手指点,接反了,会不会烧掉板子! 有个线是焊在管子上的,是不是供电的!红,白,黑,蓝,四线!
摄像头

网友:
红是供电 黑是地线 白蓝是数据线。。仅供参考

网友:
如果你怕接错了 可以把这四跟线飞到usb那里。

网友:
哦,谢谢亲们指点,我试试

网友:
摄像头线\分别的几V的,,高手指点 笔记本摄像头线四根\红白蓝黑\ 五针插口 第一个0 第二个5 第三个0 第四个0 第五个3V 应该怎么接!

网友:
同意二楼说的

网友:
看来以后我得拍照了,记忆力不可靠

网友:
按红白蓝黑的接法 其实这就是个USB 摄像头 先找到地线 接上黑线 在按顺序

网友:
红是供电 黑是地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