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上网本N148喇叭莎莎叫

楼主(2014-08-25):
昨天我接了一台三星上网本N148的机器,本来客户拿来是进不了系统的,然后呢,我就帮太装系统了,装完系统呢,就听到喇叭莎莎的声音在叫,有时候也会自动弹出来一下东西提示删除,到度什么问题啊,我觉得是EC有问题,所以我就订了一个回来,希望能好啊,各位有没有遇过这种问题,给点意见好不好  谢谢了

网友:
上网本N148不好修啊,。这种南桥也会出现这种问题,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修

网友A:
修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   都是驱动问题 你试试

网友B:
LZ先从官网下个声卡驱动试试
喇叭本身有问题
声卡芯片问题(特别注意周围的小电容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Z先从官网下个声卡驱动试试
喇叭本身有问题
声卡芯片问题(特别注意周围的小电容)

应该不是,他怎么有时候自动弹出来提示删除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   都是驱动问题 你试试

客户说以前也会出现这种问题,就这个系统是新装还是一样问题,好像主板以前也被人家换过声卡了

网友:
同意楼主换EC,因为我也修过这种问题

网友:
路过,南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