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U30J笔记本装系统蓝屏

楼主(2014-08-25):
华硕笔记本 U30J装系统蓝屏  硬盘  内存都换了  还是蓝屏 蓝屏代码是 0X0000000A   不知道怎么搞了  求解决

网友A:
建议你连U都换换

网友B:
把硬盘取下再另一台电脑上装系统,快重启时把硬盘取下,然后装上你那台机,看看能否装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把硬盘取下再另一台电脑上装系统,快重启时把硬盘取下,然后装上你那台机,看看能否装上

不行 还是一样的  蓝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行 还是一样的  蓝屏

那你电池放电没有,先放下电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你电池放电没有,先放下电先

不行  现在好了  是cpu有问题 换了CPU后就可以了   谢谢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连U都换换

好了 是换了CPU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行  现在好了  是cpu有问题 换了CPU后就可以了   谢谢你

好了就好,我也没帮你什么,你还让我学习了,应该我谢谢你才对

网友:
换了CPU就好了,是intel还是AMD CPU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