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显卡GM45代换问题

楼主(2014-08-25):
此本联想V350双显卡,ATI独显加GM45集显,现GM45短路,手上之后PM45,请教能不能废集显,用PM45代换?BGA档次有限,摘北桥不容易,  请版主帮忙

网友:
应该用GM45

网友A:
你怎么知道短路?GM45上面个别电容短路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GM45上面个别短路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怎么知道短路?GM45上面个别电容短路是正常的。

1.5vs3 短路,烧鸡北桥发热,   不是随便猜的

网友:
用PM45换,估计悬。

网友:
加焊试试啊

网友:
有3个事短路的

网友:
估计不可能的,北桥带晶震得

网友:
没听懂,那桥的,阻值是很低的。。别误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