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古爆

楼主(2014-08-25):
我有一个台式机电源,拆开看到电容古爆了,换了一个,通电一样不行,怎么修啊,求救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A:
查查是不是哪里有短路了

网友:
发东西发错地方了

网友B:
很多时候电容鼓包也同时意味着其他元器件也相继损坏

网友C:
这个真不知道啊,给他换个不就行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真不知道啊,给他换个不就行了

可能是什么电阻坏了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可能是什么电阻坏了吧

不知道哦,没修过,有没有可能是保险的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哦,没修过,有没有可能是保险的问题啊

你们也没修过啊

网友:
你那是台式机的,更何况是电源,我们又不是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查是不是哪里有短路了

没有短路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多时候电容鼓包也同时意味着其他元器件也相继损坏

哦哦,,,,谢谢

网友:
电源里的电容那么多,是哪一块电路的电容鼓包也不说清。拍个图片上来看看。

网友E:
是不是哪里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哪里有短路

好了,现在我找到了问题,是通过103电阻坏了,

网友:
把坏的电容都换了后,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