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北桥代换

楼主(2014-08-25):
机型:华硕K40AF AMD独立显卡
北桥原型号:215-0874034
代换型号:216-0674026
本人亲自代换成功,测试功能全部正常.
AMD芯片的代换原则,无论是AMD的显卡或者南北桥,主要是对芯片上的电容排位置一样大多可以代换。

网友:
这.......也太简单了点吧

网友:
有待验证确认

网友:
型号差那么多都可以代换。。主芯片我一般不代换,怕故障扩大了

网友:
楼主 愿意分享经验   学习一下

网友:
AMD芯片的代换原则,无论是AMD的显卡或者南北桥,主要是对芯片上的电容排位置一样大多可以代换             这个不一定吧?

网友A:
  034 和 026能通用吗?我上次试过好像不行啊

网友:
哎哟喂。 楼主你不晓得,。今天我找了一天的026芯片都没哈到。。。。倒是找到几块板子是034的桥,但是也没注意能不能代换,,,,最终在一块上网板子上面找到了。。。。有铅的,取下来发现芯片上面有3个点是落了滴,。但是没办法。。。也只有植上去。。。。。呵呵。  结局还亮了。。。。。    感谢楼主分享啊。。。下回一定要尝试一下。

网友:
是不是所有的AMD板子的芯片都可以按照这样的规律来代换呢

网友:
不过不知道能不能原芯片是026。  找034带代换可以不???

网友B:
大骗子,换上后不开机,难道桥坏了

网友:
用集成的去代换独立的吗 厉害

网友:
你确定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034 和 026能通用吗?我上次试过好像不行啊

要确定你的芯片是好的,实践胜于雄辩。

网友:
发这帖的目的是为了给大家降低维修成本,AMD的芯片容易坏,因此现在AMD的很多芯片价格都炒得很高,对维修来说,价格高了风险就大,因为经常买到所谓新的芯片也是坏的,卖家又不保上机,所以,料板上有相近的芯片尽可能的多试下,植个球也不过是半个小时左右,实在不行再买新的也不迟。前提是你要对你料板上的芯片心里有数,要不然又说代换不行。本人新测代换过两个显卡,两个北桥都成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骗子,换上后不开机,难道桥坏了

话不要乱说,确定好自己的芯片。

网友:
这样也行?好像有点不怎么靠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