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PN封装的芯片如何焊接?

楼主(2014-08-25):
QPN的芯片面积比较小,中间是大片金属接地,吹焊不容易,大家是如何焊接的,芯片要不要先上锡?

网友:
的确难搞  求大神支招

网友A:
上焊油然后用风枪晃着吹就行了,要均匀的吹不能按住芯片吹着就不动了

网友:
温度一般280-330度左右就行了,也不要调太高

网友B:
上焊膏,风枪吹到焊锡融化,放芯片吹到自动归位,结束。
不放心焊台再加焊下

网友:
同意楼上  用风枪直接 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焊膏,风枪吹到焊锡融化,放芯片吹到自动归位,结束。
不放心焊台再加焊下

这个芯片也会自动归位吗?我吹过BGA,它是可以自动归位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焊油然后用风枪晃着吹就行了,要均匀的吹不能按住芯片吹着就不动了

芯片要不要上锡,或者焊盘上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焊膏,风枪吹到焊锡融化,放芯片吹到自动归位,结束。
不放心焊台再加焊下

芯片要不要上锡,或者焊盘上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芯片要不要上锡,或者焊盘上锡?

往上焊的时候再上

网友:
那你用的烙铁头一定很尖小了,要不然接触不到焊盘。

网友D:
光听说不行还要多多练习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光听说不行还要多多练习啊

我是想借鉴一下大家的好经验。这种封装的芯片体积很小,用烙铁不好焊,所以想先给芯片上点锡,然后靠吹焊完成焊接,不使用烙铁。不知道有朋友试过这样做没有?

网友(2014-10-16):
引用 网友C:
我是想借鉴一下大家的好经验。这种封装的芯片体积很小,用烙铁不好焊,所以想先给芯片上点锡,然后靠吹焊 ...

焊过几个硬盘驱动块,焊盘走一遍锡,然后预热pcb板助焊剂涂芯片上,风枪吹上去的。看ipc的视频人家是用锡浆,咱没有那东西。

网友:
放点焊高上去直接吹就可以了。芯片会自动归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焊油然后用风枪晃着吹就行了,要均匀的吹不能按住芯片吹着就不动了

焊盘不用管,拆的时候是垂直拿起来,装的时候新芯片四边脚上锡,中间不要上锡,最好抹点儿助焊膏  吹上去,很快的  好多同事返工一天 一人吹几百个 不成问题

网友:
用风枪直接 吹

网友:
和做BGA是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