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2一内存槽掉电

楼主(2014-08-25):
请教CQ42 内存槽1插内存正常,槽2插内存开机电流0.8掉电反复重启,打阻值正常。
CPU、内存都换过。

网友:
可能是北桥虚汗了吧。

网友:
量一下内存槽的阻值

网友:
换内存槽就OK了。cpu只要正常不就是槽问题了。这么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