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会把U盘量产成USB,CDROM 启动盘

楼主(2014-08-25):
谁会把U盘量产成USB,CDROM 启动盘 。教教我,有急用,谢谢了,我扣扣1285743551 ,

网友:
先用闪存精灵看看主控闪存的型号,然后下载对应量产工具就行了

网友:
可以百度,哪里有的。

网友:
  这时候应该想想度娘的伟大

网友:
可以用量产工具,也可以用软碟通刻录的时候刻成CDROM格式的。

网友:
要保证你的U盘是品牌正品。不然然后按品牌芯片找量产工具,做错了会导致U盘报废。

网友(2015-09-23):
这玩意,要花心思才弄的好

网友:
用软碟通写吧,安全

网友:
不同的U盘,要用不同的工具,你去看下你是什么主控的。

网友A:
一个一个做U盘启动盘,不行吗,一定要量产吗?数量几百个优盘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个一个做U盘启动盘,不行吗,一定要量产吗?数量几百个优盘啊?

量产好处是可以将U盘制作成CD  ROM 启动, 格式化都格不了的启动盘。 并不是单纯的一次几百个盘子的意思

网友:
努力学习中。新手上路多多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个一个做U盘启动盘,不行吗,一定要量产吗?数量几百个优盘啊?

量产后 只要U盘不彻底损坏 就能引导

网友:
好深奥的感觉

网友(2015-11-02):
麻烦,没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