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,遇到困到,求助大家。

楼主(2014-08-25):
来的时候B460是大短,大家都知道!不是乌龟壳就是CPU电容,烧鸡后乌龟壳出问题了,把2组都换了。不大短,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,触发后上电只到了0.6,没CPU电压和+VGFXCORE_PWR电压。+VGFXCORE_PWR这个是集显的电压吗?小弟不清楚,换了CPU供电芯片2个了,还是i一样。看了时序 是要先把+VGFXCORE_PWR修出来后才出CPU的电压吗?
CPU供电已经修好。可是触发到1.2这样,几秒后掉电,然后再上点到1.2所有电压都出来了。没头绪了。!!

联想B460 .pdf

网友A:
内存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先修CPU电压、、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电压正常吗?

正常的,是先修什么电压

网友:
先有CPU供电,查查EC有无发出开启信号

网友:
是不是自动上电

网友:
不自动上电 。

网友B:
我觉得先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EC的BIOS 这个好像是EC发出的

网友:
CPU 8成坏了,换个CPU试试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先换个CPU试试

U换过了,还是一样的

网友:
应该先查它的开启电压,它正常后才考虑换CPU和芯片,这个电压是EC发出来的

网友:
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啊

网友:
看看独显供电出来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U换过了,还是一样的

那你要查芯片的条件了,还有就是铁壳子你焊好了没,怀疑你铁壳没焊好

网友:
同意  u可能也坏了!

网友:
先看看其他电压都正常吗

网友:
换个cpu看看cpu供电是否真长

网友:
建议楼主连同那个金属的场管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更换。更换场管时现在PCB的焊盘和场管的焊盘上加点锡,这样的成功率要高一些

网友:
cpu供电开开启信号有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