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 屏幕掉地碎了、换屏后开机不亮、外接不亮

楼主(2014-08-25):
CQ40  屏幕掉地碎了、换屏后开机不亮、外接不亮   按键盘时,有时会有报警声!  过一会又停止了! 什么原因,没有维修电源,看不了电流,求高手指点!谢谢

网友:
只是屏掉地还是本子掉地?

网友:
主板也有问题   很有可能主板断线了

网友:
把键盘和光驱都去掉  在开机试试看。

网友:
内存振松了?或者是桥被摔掉点了

网友:
cq 40北桥是通病,如果换之前能亮,那你应该试试内存是不是没插好

网友:
找个维修电源看看吧,希望摔的不重。

网友:
换个屏线试试呢

网友:
哦,谢谢大家,我找维修电源试完,再请教大家!我用风枪吃了南桥和显卡!为和用!内存也换了好几条,不行,屏现在已经换完,二手拆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