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1M3不亮机,USB无供电

楼主(2014-08-25):
故障:不亮机,,无法插诊断卡。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,,以前修过这个板子,特别注意了下USB供电的问题,果然没有。。这个好像是V星代工,有个八爪的小东西控制USB.测试。。第四角EN没有电压。找到图纸没看出来哪里来的。按常理换了南桥。。现象还是一样的。。请教高手,是哪里的问题。。

发不了图

网友:

故障:不亮机,,无法插诊断卡。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,,以前修过这个板子,特别注意了下USB供电的问题,果然没有。。这个好像是V星代工,有个八爪的小东西控制USB.测试。。第四角EN没有电压。找到图纸没看出来哪里来的。按常理换了南桥。。现象还是一样的。。请教高手,是哪里的问题。。

网友A:
看看哪里有段线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哪里有段线没有

不会断线吧。。四个控制IC都没有EN

网友:
把稳压保护IC全拆下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