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UG41MT-S+跑C6一直循环掉电重启

楼主(2014-08-25):
双敏主板  G41MT-S+ 触发掉电重启 插上诊断卡 看到跑C6就掉电了然后重启 、
如此反复  拔掉内存就档在E0那里 不会掉电重启  CPU 内存 也换过啦
于是 刷了N个版本的BIOS 拔掉了COM芯片
就把北桥乱干了 故障依旧啊
最近不止这一台这样的机子了 前段时间一张 致命的G41的也是这种情况
估计都是同德出来的 现在五虎变四虎  贴牌坑死人啊
跑题了
诸位 各抒己见  探讨一番 此类问题
感激不尽

网友A:
CPU供电IC是RT8802管理芯片吗?12脚电压是1.2V吗?

网友B:
这类板子直接扔垃圾   基本都是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类板子直接扔垃圾   基本都是虚焊

那个 虚焊啊  南桥我压过 北桥我焊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供电IC是RT8802管理芯片吗?12脚电压是1.2V吗?

都跑吗啦  到C6  就循环 重启掉电

网友:
  这种板子直接换

网友:
C6。。。。或者他跑C6 C7这个代码后就重启了呀,查一下IO周边和键盘鼠标电路吧

网友:
北桥重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