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不定时重启

楼主(2014-08-25):
B460不定时重启,铁皮管换过了,CPU电源管理换过了,BIOS刷过了,还是不定时重启,高手求助!

网友A:
好,不错,谢谢,学习了!!!

luoquan006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sola睿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我的泪为谁飞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沉睡的狮子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休眠芯片旁边有2个电阻摘掉试试看

网友:
CPU换个看看,原始故障是什么?

网友:
   51123控制信号的电阻腐蚀会这样

网友:
tps51123 13脚电压重点关注了

网友:
想问楼主 铁皮壳是怎么换的

网友:
我觉得先排除系统BIOS等到软件原因

网友:
看看R376和R377有没有惊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,不错,谢谢,学习了!!!

次奥 手抖了

网友:
看看吹出来的的凉风吗?

网友:
下个软件测测 看看是不是温度过高

网友:
首先排除温度  系统

网友:
可能是温度高了  还有可能是系统

网友B:
我也有个就是换了电阻249的   R376    装上去短路不明白

网友:
掉电 一般什么原因啊  不是温度

网友:
大哥 掉电一般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有个就是换了电阻249的   R376    装上去短路不明白

我一般这把俩电阻取了直接不装

网友:
这个机子掉电重启问题绝大多数在待机芯片那里。看看应该是有个电容和电阻腐蚀的。修好好建议在板子上搞透明胶什么的封一下。以免再腐蚀

网友:
还是试下换南桥的。

网友:
我的就是不定时重启明天先装个硬盘测试下

网友(2019-09-17):
不定时重启
专题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2598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