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芯片程序问题

楼主(2014-08-25):
请问那位大师知道EC那个型号是带程序的?

网友:
问卖芯片的看看

网友:
都是换  还没刷过程序

网友:
H8全部带 SMSC部分带 ENE新型号带

SMSC的情况比较复杂 虽然带程序 但有一些型号可以装全新片子 第一次开机的时候 会自己烧程序进去

网友:
KB9012QF会带 常见有联想G480 ,E430 E530 Y480,dell 3521,华硕机器也有,KB9010 KB9016也带 不是很常见

网友A:
好像EC上面有贴纸或者上面有油漆的就带有程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好像EC上面有贴纸或者上面有油漆的就带有程序

同意楼主,,以前我的老师也这样说过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同意楼主,,以前我的老师也这样说过

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,但是IBM的H8芯片一定有程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,但是IBM的H8芯片一定有程序

最怕带程序的   一般编程器刷不了 要换拆机的

网友:
一般带程序的都有贴纸或者用油漆打个点,没打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看

网友:
你直接换个芯片不行吗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怕带程序的   一般编程器刷不了 要换拆机的

只能在料板上换的,EC程序真不知道怎么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