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0 屏幕背光不亮,求大大帮助

楼主(2014-08-25):
高分led 背光不亮,用手电照屏幕能看到显示内容。现在花了300多换了个屏幕还是这样问题。

同人家说是主板LED供电保险烧了。。。还有的说高压条boom了,但我见高压条上的灯都正常。
可以进系统,连外屏无问题。就是背光没了.
求高手指导一下

网友:
供电查一下

网友:
每种废屏收一个,以后这种问题不会等你买好了换上发现不能用(尴尬)......查一下供电是不是哪个地方没了

网友A:
主要查查屏接口的保险,3.3v保险容易坏

网友:
接屏加电测屏背光各信号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就是高压或者是屏的问题了

网友:
直接改个,19V  接地 走屏供电保险拉个ON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查查屏接口的保险,3.3v保险容易坏

那个保险在哪里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保险在哪里的

小小白,不要问保险在哪里的问题,自己去找找吧,或者找个图纸,这样的问题,恐怕没有人能告诉你那个保险具体在哪里

网友:
屏线有没有换呢

网友:
测屏接口上所有供电是不是都有,屏板上的保险也要测一下.....

网友:
这款机,有暗屏通病的。

网友:
查下屏接口附近的电感有没有短路 或断路    查下它的电压值

网友:
量一下屏接口旁边的保险。。应该是缺少19V

网友:
用手电照屏幕能看到显示内容  换个新屏 怎么不亮?  还有可以进系统,连外屏无问题。就是背光没了  这个是说外接 也是暗屏嘛  ?

网友:
那要查LED供电了

网友:
换过屏还暗屏的话那就不是屏的问题,是主板有问题,赶紧找专业维修人员维修,暗屏只要不是显卡,问题是比较小的!

网友:
我的本本也这样啊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