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278 K6 不充电维修

楼主(2014-08-25):
A1278的板不充电  通电一直亮绿灯没跳橘红色的灯充电 拆开 找图纸查充电芯片 发现【目测】 充电芯片隔离有个电阻烧坏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图纸  找到R705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一个2.2欧的电阻   然后就飞通试试   不行   然后找一个一样的就OK了    没什么技术含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觉得可以的加点分

网友:
高手啊,区区一个电阻都能查的出来真的好厉害先学习了

网友:
这样的电阻要很小心来才能看得出来啊,佩服

网友A:
我怎么目测不出来电阻坏了?楼主用的什么设备。

网友:
思路很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怎么目测不出来电阻坏了?楼主用的什么设备。

高级显微镜

网友A:
怪不得呢!这显微镜不便宜吧?普通修理工买得起吗?

网友:
楼主用的是什么样的显微镜,给我们看看。是多少倍放大。

网友B:
K6板子,不充电这板子都能秒杀的,是通病 哈哈 2.2的电阻变大了 一般会在7欧或者十几欧 呵呵呵

网友:
这是个精密电阻,呵呵必须原值代换的  嘎嘎嘎嘎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怪不得呢!这显微镜不便宜吧?普通修理工买得起吗?

你都金牌修客了   还怕买不起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K6板子,不充电这板子都能秒杀的,是通病 哈哈 2.2的电阻变大了 一般会在7欧或者十几欧 呵呵呵

确实坏的比较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都金牌修客了   还怕买不起。。

金牌维客不等于大款!有时候也得精打细算!

网友:
是吧  呵呵还有的这个精密电阻变大,会导致掉电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金牌维客不等于大款!有时候也得精打细算!

你们都是老板了吧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们都是老板了吧?

没有那么多的老板?说实话,俺都没你有钱,你有高级显微镜,俺只有普通5倍放大镜。

网友:
方法很好,值得一看,学习了

网友D:
哇,很少修到电阻有问题的 是不是MOS G极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那么多的老板?说实话,俺都没你有钱,你有高级显微镜,俺只有普通5倍放大镜。

俺是打工的好不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哇,很少修到电阻有问题的 是不是MOS G极电阻

不是  这个是检测电流的精密电阻 要阻值一样才可以的。

网友:
LZ 厉害啊。。苹果的板子很难修的吧  主板元器件密密麻麻的

网友:
电流检测电阻吧 话说我修充电都是心惊胆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那么多的老板?说实话,俺都没你有钱,你有高级显微镜,俺只有普通5倍放大镜。

唉,我连你那五倍的放大镜都没有........

网友:
厉害要是我就看不出来,。这么小的一个洞

网友:
眼睛真尖 好仔细 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怪不得呢!这显微镜不便宜吧?普通修理工买得起吗?

傻逼啊,你还真相信他用显微镜啊

网友E:
这个点位图用的好啊  大神啊。  这么小也能测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点位图用的好啊  大神啊。  这么小也能测出来

是啊 没点位图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电阻

网友F:
这个显微镜配置修苹果   厉害  楼主你是不是专修苹果的  水平了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显微镜配置修苹果   厉害  楼主你是不是专修苹果的  水平了得

算不上是专业修苹果的  不过是专业修笔记本的。

网友G:
不愧是专业修苹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愧是专业修苹果的

运气 运气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不愧是专业修苹果的

其实苹果也不是那么难修的。

网友:
这是苹果的通病,很正常的说,但还有个问题就是苹果上电到0.8就掉,反复上电掉电,不知道你有没修过

网友:
初来乍到,学习学习

网友:
高手啊   我也好好拿板子看看

网友:
这样的电阻要很小心来才能看得出来

网友:
恩,那个电阻过了之后就是产生公共点了。

网友:
拆机先目测真的很重要啊,我老提醒自己还是改不了,试过弄了白天却发现原来有个东西烧了,换了马上OK,

网友:
目测是必要的,能省时间

网友:
楼主,眼神真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其实苹果也不是那么难修的。

有图有料板都好修,苹果主要是没料板,

网友H:
高手,学习了,苹果机还是不怎么会修,希望论坛里的高手,多发发苹果的精华贴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高手,学习了,苹果机还是不怎么会修,希望论坛里的高手,多发发苹果的精华贴

加点下载分吧   以后都会发的

网友:
这个不用高倍数的放大镜要多高的眼里才能看到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苹果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喜欢坏了

网友:
碰到过 学习了

网友:
苹果的高价啊  这个修得有力

网友:
找不到这么精密的电阻,  2.2 的电阻用0欧姆的代用行吗?

网友:
分析得到家,不错

网友:
图纸不贡献一下呀

网友(2014-09-27):
修好就行了,不错,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太厉害了,佩服

网友:
不错手上一个不断掉电重启的修好了,但*脏话*充了一会点就不冲了,回头查查看

网友:
不错的思路,值得学习!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利害呀。

网友(2014-11-07):
我的 K901 不断掉电重启,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  跪求A1278的 图纸 点位图 谢谢!

网友I:
兄弟这是通病吗?
我手上也有一个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兄弟这是通病吗?
我手上也有一个啊

是吧  修很多这种问题

网友J:
朋友 我也修到一片A1278不充电的机器    测得7051的阻值是2.6  相差0.4欧姆  有没有关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J:
朋友 我也修到一片A1278不充电的机器    测得7051的阻值是2.6  相差0.4欧姆  有没有关系

2.6能 正常充电使用吗?   应该不行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.6能 正常充电使用吗?   应该不行吧

正常值是2.2欧姆  0.4的误差是允许范围吧?

网友:
请问楼主,MACBOOK PRO 820-2936-b的板子同样的问题是哪里出的问题呢?

网友:
这好像是苹果充电电路的通病电阻变大以会不充电

网友(2014-12-13):
显微镜多少钱买的

网友:
CSON和CSOP这两个信号是检测充电电流有没有过流的,一般通过精密取样电阻外接保险的两端,楼主坏的这个刚好为2.2欧的飞线肯定是不行的,如果是下面哪个0欧的有可能分线可以,换这样的电阻必须有一样的料版或者有点位图的版也可,另外BGATE这个信号异常也会导致充不了电的。

网友:
楼主给个图纸呗!!!

网友:
电阻坏了?

网友:
现在显微镜都是必需品了

网友:
换了个芯片好了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没修过苹果呀,好像试试

网友:
这个显微镜 真可以 看的这么清楚

网友(2015-01-12):
我修到R7052阻值变大的,不过这两个好像很容易出问题看来应该是通病吧,换了充电芯片不行换这两个应该就没问题,这两个就是电流反馈电阻而已吧

网友(2015-11-13):
楼主的意思 捡到便宜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