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喜的机器进去系统死机

楼主(2014-08-25):
客户拿来一台七喜的机子,问题是一进去系统就死在哪里了,我首先最少化,把电池拔掉一样不行,把光驱拔掉就可以进去系统了,一切没问题,装回去又不行了,我就从BIOS里面设置ATA这个英文关闭就可以正常进去系统了,就这样解决问题了,客人说他拿去七喜维修站叫他换主板了,拿来我这里30块钱就拿下了,他说了一句,小子你怎么这么厉害啊,呵呵其实也没什么,这个也是我师傅教我的

网友:
光驱有问题吗

网友:
光驱没有问题,换了还是不行,就是BIOS设置问题而已

网友A:
大多数BIOS设置有问题,调一下就OK了,不至于换主板么,真黑!

网友:
确实见过这种问题

网友B:
很简单的问题。笔记本呢的模式问题

网友C:
这肯定说是主板问题啊
说系统就收30  主板随便修修  200块来了
毕竟他都去过服务站了
收便宜了

网友D:
如果客户不用光驱,直接拆了也可以吧。省的调BIOS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多数BIOS设置有问题,调一下就OK了,不至于换主板么,真黑!

没办法。维修站就是不会修主板的,直接叫你换主板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客户不用光驱,直接拆了也可以吧。省的调BIOS。

如果不懂的话,只能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肯定说是主板问题啊
说系统就收30  主板随便修修  200块来了
毕竟他都去过服务站了

大家都是做生意的,又何必这样呢,我们一般都是老老实实做生意的,从来不说谎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简单的问题。笔记本呢的模式问题

也可以这样,进去安全模式把光驱禁用就可以了,不过这种方法用不了光驱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