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z470加电电流到0.7左右不显示——经验主义害死人

楼主(2014-08-25):
型号:lenovo z470(i3独显)
版号 : DAKL6MB16G0  REV:G
故障:加电电流到0.7左右不显示(裸板测试)
解决:1  测量主板上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加电测量各个电压,发现 cpu供电3个电感中2个有1.15V一个没有电压 ,查电路图得知是集显没电压,查看供电芯片时发现是95831,这时经验告                  诉我该换CPU——刷BIOS——换HM65了 (开始走弯路了)。
           3  从库房领了个单晶体i3 CPU换上故障依旧。
           4  开始刷BIOS了,先刷了自己备份的,故障一样,又上论坛上下来几个刷上,有的不加电,有的加电掉电重启。
           5  刷回原机BIOS,这时开始怀疑HM65坏了,写申请到库房领新的备件,刚好库房的吃午饭去了,就加着电不死心的全板到处量着电压,量着量着忽                  然感觉主板有点烫,仔细找找发现是主板正面左下角发烫,赶紧拔电源,确认是网卡附近发烫,在加电开机,发现网卡越来越来热,5,6分钟后烫                    手,拔电风枪干掉网卡。
           6 加电电流到1.3,上屏屏幕亮。

分析:网卡坏,导致HM65工作不正常,无法开启集显供电,非MH65坏。
           唉,经验呀经验不能盲从,幸好没换MH65.

            下面上传BIOS和电路图:

网友:
wo y我以前也遇到说过。不过这种问题很多时候说不清楚。主要是心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网卡短路,引起的这个故障。 不过我运气比较好 ,裸板点的时候,就莫得网卡啊

网友A:
酷睿架构的机器不出集显电压是因为自检外设没通过!

网友:
也是哈.网卡这些坏了也是影响开机

网友:
集显应该跑马后才有  网卡坏了不跑吗所以不出电压

网友B:
网卡,HM65,CPU BIOS ,好像Z470喜欢坏的地方就这几样吧,维修起来几把斧就可以砍倒了

网友:
经验是对大多数的机器起作用,偶尔有一两个不按常理坏的,也是正常,关键是细点心,才好更快的发现问题,楼主的店里不小呀,都有独立的库管人员

网友:
有了经验的支持,也要懂得变通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酷睿架构的机器不出集显电压是因为自检外设没通过!

外设有问题 是导致 没有CPU核心显卡供电不出的原因之一

网友:
我还遇到过声卡造成的呢,有什么了不起的

网友:
外设也会影响这些问题呀

网友:
好经验~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~一般遇到网卡问题的都是短路了开不了机或者认不到网卡,上不了网

网友:
维修就是得细心

网友:
其实刚看楼主前面几句话,我也没想到会是网卡坏了

网友:
楼主的经历值得总结,以后在没思路时要考虑一下外设

网友:
PCH都打错了

网友:
遇到过很多这样的

网友:
经验主义害死人

网友:
集显供电信号是谁开启的?南桥吗?

网友:
楼主修机要细心一点啊,细心了才不会走弯路

网友:
网卡坏不跑码,不跑码不出集显电压

网友:
都是高手呀

网友:
维修应该先看看,再摸摸,然后量量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网卡,HM65,CPU BIOS ,好像Z470喜欢坏的地方就这几样吧,维修起来几把斧就可以砍倒了

HM65不好砍啊。BIOS也往往是别人的不好使。

网友:
我这也一台,以前没有修过的,拆下来第一次通电是好的,接下来再次通电,电流0.70A掉电,郁闷,后来想联系是20V供电,于是把电源调到20V后就正常了,多次开关机都正常。

网友C:
  我的Z470上电到0.11A掉电,PL11不出0.85V,修不出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Z470上电到0.11A掉电,PL11不出0.85V,修不出来啊

有短路呀,好好查查看。

网友(2014-12-01):
我也越来越不相信经验了。还有那些经验式维修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