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E 2分钟定时掉电 BIOS也掉电

楼主(2014-08-25):
今接到一台华硕K42je的蛋疼板子,故障为开机2分钟定时掉电。遇到这种板子最蛋疼,问题各种多。首先试了一下机,开机风扇狂转,2分钟掉电了,发现散热器的问题正常,排除了散热器温度高而引起的掉电。换cpu,内存也一样,看来问题在板子本身了。
开机风扇狂转大多都是BIOS引起的,刷BIOS吧,这下蛋疼了找了N多BIOS发现板子不跑码,论坛的BIOS还真乱额。没办法只有刷回原来BIOS了确认下是不是BIOS引起不亮机的,发现原BIOS也是卵的了,这是墨子问题呀?原来是内存松了,嘿嘿,真郁闷丫。刷了几个BIOS也是定时掉电呀,难道不是BIOS的问题么?经查实温控电路没问题,还有华硕特殊的电路也正常额。这下真的蛋疼了
没办法了只能用最后一招了换南桥了,擦南桥换了还是一样的定时掉电,这下蛋疼了,中午了吃个饭再说,记得原来修这机器的时候换南桥要刷BIOS的丫,等等回去刷个BIOS在说。效果很理想 问题解决了。但是为墨子要换个桥在刷BIOS才OK呀?

网友:
文化水平低,没看明白你的意思。

网友:
最后咋解决的啊

网友:
楼主这个是南桥坏了呀.

网友:
南桥性能不良吧

网友:
老一点儿的南桥 貌似HM55之前的换了桥要换BIOS的

网友:
到底是南桥还是BIOS的事

网友:
有没有BIOS上传一个

网友:
应该是桥坏了 换完 要在刷一次bios 的意思

网友(2014-09-28):
楼主发帖出来是想表达什么问题?应该把好的BIOS上传上来才对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