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4待机0.14无图秒杀

楼主(2014-08-25):
今天接一HP DV4待机0.14,一看不是待机偏高嘛,心想是LDO短路,没想太多,拆机,一看傻眼了,这机压根就没图,板号是WSND WAIN BOARD  REV2.1,北桥H77   ,EC8718,(3.3V/5V IC ) ,这会傻眼了吧,就直接打一下阻值,这会发现14脚对地为0.04,想一想以前修过DV4有一个待机偏高的换EC就好了,先把EC拆了,发一个换,刚装上,08 DM的14脚为530了,哈哈…………上电触发,显了……

网友:
补上图,呵——,什么原理说不出来……。

网友A:
写的太那什么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写的太那什么了吧

没写过什么贴子,没经验,不好意思

网友B:
待机偏大肯定有住板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p dv4 参考图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94073-1-1.html

这个图我下了,IC脚位都不一样的……。下载那个是51125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待机偏大肯定有住板有短路

但是这个板子没图,这个IC咱也是第一次看到…………不知道怎么下手呢。

网友E:
楼主说的是EC的14PIN短路了导致待机电流过大,拆掉EC正常,然后更换后机器修复,是这个意思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说的是EC的14PIN短路了导致待机电流过大,拆掉EC正常,然后更换后机器修复,是这个意思吗?

主供电IC(08 DM),拆掉EC阻值正常,没图解析不出来哪一路的问题。

网友:
14脚是什么啊 楼主

网友:
被楼主捡到便宜了

网友:
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啊。。。

网友:
不知道,没图,我只是想LDO不可能在14脚,一般都是7脚18脚……。之类的,之前我遇到一个主供电发烫,换EC的,我就下手了。

网友F:
你也太叼了吧  直接换EC啊

网友:
楼主讲的也太快了 不只主板秒杀发帖也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也太叼了吧  直接换EC啊

按常理来说只能这样,要不你说怎么办?烧,多少V烧?把问题搞大了呢?又没图,只能凭经验去排除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但是这个板子没图,这个IC咱也是第一次看到…………不知道怎么下手呢。

可以先用手摸摸看

网友:
遇到供电多一些

网友:
楼主的经验 很厉害

网友(2018-01-29):
楼主经验丰富啊 !!!!!!!!!!

网友:
经验加运气 “ 直接换EC 害怕误杀绕圈”

网友:
楼主牛人啊!!!!!!!!!!!!!老司机!!!